上次看见个大哥把笔记本屏挂墙上的咋弄的

楼主(2012-09-15):
上次看见个大哥把笔记本屏挂墙上的咋弄的  交交我   我有一个稍微有条线的led屏  想半天都怕掉下来

网友:
用水泥钉、或者玻璃胶之类的固定、我这边几乎都是用玻璃胶那种的、好像也叫热熔胶

网友:
那用那玩意 拿下来咋办  屏不是88了

网友:
穿根线在屏上然后直接挂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提这种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没啥意义啊  有问题找讯维啊 怎么了  我怕走弯路 就过来问问前辈们啊

网友:
那不如搞个显示器了,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显示器不好装逼啊    这个能装逼

网友:
先用电钻在墙上打2洞,再在洞里钉两木条,笔记本屏两边不是都有支架吗,支架上有螺帽孔,用铁钉定在那两木条孔里不就行了!

这个方法我看行!!!

网友:
直接用钉子上

网友:
有时最简单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搞好了 改天上图片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不唯一的。

网友:
这个还发帖啊,动手能力不好的人学啥修理啊。。你看看屏就知道怎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