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3T 开机报警八声

楼主(2012-09-15):
一台DELL P03T 开机无显示,并连续报警八声.板上CPU,北桥等电压正常,内存也换过了,就是无从入手,请高手们指教啊..先谢过....

网友:
对了,这台机应该是DELL INSPIRON 11Z.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内存过了?既然知道内存过了为什么不做显卡?》

网友:
DELL新机报警8声,很有可能是没认到屏,LED的 楼主换下屏试试。

网友:
dell  这种情况一般是没认到屏线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