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5液晶显示器,开关不能关机?

楼主(2012-09-15):
开关不能关机,能正常显示!只要插上电就亮灯,按下开关却没有任何反应!怀疑驱动板程序问题,特此求acer al1715 b驱动板LAR877 VL-759 REV:1B程序,各位高手谁有啊?MCU是TSU16AJ,有的可以传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你试试看这个可以不?

网友:
先把那按键全换了再说吧,别杀 得没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