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DS3L 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2-09-15):
一块技嘉主板,开机点不亮,检测流程 先测量开机电路是否正常,最终检测晶振不起振,测量其两端电压,分别为0.4及0.12;正常情况下两值应该相差不多,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故障解决。
在此提醒各位如通电,亮一下灭掉,反复重复;可先检测CPU供电电路有无短路,如没有短路,可先拆掉12VCPU供电,测量时钟芯片有无工作,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这一类的多半是因晶振造成。

网友:
晶振是南桥晶振吗?

网友:
很正确的哈

网友:
容易被忽略。最近也修了几张时钟芯片损坏的板子。

网友:
南桥晶振损坏很常见吗?

网友:
南桥晶振的电压是有压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