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面板按键,接触不良。如何处理方便快捷?

楼主(2012-09-15):
按键接触不良,如果更换按键,焊接很麻烦的,大家有何好办法?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换新键 以免返修

网友:
麻烦也要换吧,不保证质量,投机取巧吗?

网友:
谢谢指点。焊接很麻烦的,还容易焊坏。用通用按键板,改接口可以吗?

网友:
你不想麻烦的话,去买一样的按键板回来换就可以了,就那么几个开关,就想偷懒。

网友:
换开关有什么麻烦的 除非是触控的我就不搞了

网友:
难搞也得换啊 练练手 吗

网友:
买好的烙铁,不行用风枪换,如果还不行买个锡炉啊……

网友:
换开关,上面的海绵垫用风枪一吹就化了,我也感觉不太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