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烧灯管问题(换上就烧灯管还是同一根管)

楼主(2012-09-15):
这个是之前我发的关于黑屏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0323-1-1.html
起初的问题是 开机屏幕发红几秒后马上黑屏。。仔细看液晶屏也没有图像。。
思来想去 就把4根灯管都换了(因为手里没有多余的测试板) 液晶屏也不灭了 同时也听到兹兹的声音 (灯管接头来的声音),,,,,,没一会就烧断了 换了一个 又烧了一组 ~!~!~
救命啊 小弟新手自学 大侠多多帮忙啊 ·!~!~!
黑屏

网友:
绝缘没有搞好 漏电了, 你把两组灯管先不要装上, 拆下来点两组灯管看看有没有打火了,楼高压现象。
同意楼主:
5.0
红门英雄
同意楼主:

网友:
丝丝声是灯管焊点处打火,形成的高温损坏了灯管玻璃体。多半是你的焊接技术不到位。灯管接头并未真正焊好!

网友:
焊接不良,或者是灯管接口,灯管质量。这些东西都不能排除。

网友:
不要用焊电容的水平焊接灯管,真的会出问题 ,希望楼主把灯管全拿出来点着测试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还有高压要补焊

网友:
高压虚连,,有打火,,,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最后还是自己的焊接技术不行

网友:
绝缘没有绝缘好。 还有就是两根灯管中间没有那个皮套子套的话 也会导致那个声音 中间甲点纸可以搞定声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