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电压出的慢

楼主(2012-09-15):
一块映泰945GC Micro 775的主板,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是cpu无功电,量到en很低,才0.87v,控制芯片是L6703,17脚为en,换了一个芯片,en为5.35v,然后还是复位灯常亮,不过cpu的电压慢慢的出来了,开始由0.28涨到0.46在慢慢的涨到1.33,不过到1.33的时候复位灯还是常亮,以为是芯片换的时候坏掉了,又换了一个,结果一模一样,还是慢慢的涨,当然,cpu供电的上场管的控制极也是慢慢的涨,以为是某个滤波电容坏了,就全换了,还是一样,有吧所有的下场管换了,还是一样,然后再查的时候突然查到内存没有电,刚开始就量到没有cpu供电,就直接量了总线供电,发现有1.2v,就没量别的供电了,是fp6321芯片控制的,换了一个,内存的供电出来了,桥一直有1.6v供电,现在还是一样,cpu的电压慢慢的涨到1.33v,复位灯常亮,给位,我不知道该查什么了,帮帮忙啊。

网友:
再换供电芯片,

网友:
EN 信号好像有点高吧,我记得一般才3点多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两个了,都一样,再坏的可能性很小了,而且这种不好拿下来,经常会拿坏,嗯信号是正常的,5.xxv,我发现电源管理芯片的几个供电脚的电压都会变,都由12.97v减到12.01v,当cpu电压到了1.33v时,这几个供电脚电压就不变了,但是那个是由黄12v来的,经过一个二极管,我量到黄12v的电压也在变,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联系?

网友:
给位大侠啊,都出来给给意见啊。

网友:
FB脚,BOOT脚周边的电阻电容测量

网友:
电容都没短,boot脚都有12v,我发现ss脚也就是软启动脚电压是1.3v以上时,cpu电压就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