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18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2-09-15):
客户拿过来一台三星Q318说是进水机,进水已有十来天,没有马上通电试,拆开一看没有进太多的水,就是键盘下的一个小IC脚上有水痕.马上清洗小IC 小IC料号为U515 .清洗完后通电,可以触发但不显.测量各路电压,其它都正常,就是这个IC控制的没有输出,想换个IC试试,怎么也找不到,型号也看不出来,三星这鸟东西,真是的做的连IC型号都没有的东东.没办法只好找找图纸了.找了两三天才找到,这玩意儿真是难找,网上有好多同行在找,也没找到,可我运气不错,找到了.打开图纸:如图

2脚供电5V有.14脚PWGOOD 0V 1脚EN开关脚有3.3V,11脚REF有1.9V.19V输入到MOS管也有.看来输入都正常,应该是IC坏了.马上就订了一个IC回来.第二天,换上去,还是一样,真是怪了.MOS阻值都正常,IC工作条件也正常,会是什么东西呢,再仔细重新检测一边,当我量到R834 200K电阻时,R834掉了一下,一看一个焊点变黑了,可能是由于我表针太重了给拨下来了,把R834重新焊上去,再触发,OK ,MOS管有输出了.马上接屏,哈哈^^^三星字样出来了.

网友:
既然图纸那么难找,就把图纸分享出来吧!

网友:
呵呵,楼上兄台,我已分享了,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你这个可能原来芯片也是好的就是那个电阻引起的

网友:
不错,不过太小,装上去了,不想拆下来再测试,不过我没有扔了芯片.毕竟去买买也要十块钱.

网友:
我这台Q318进水在EC和南桥附近没有3,5v   怎么修,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
有没有这台机器全部的图纸,传上来,

网友:
是啊,分享一下图纸吧,我知道好像和Q320图纸一样的

网友:
有图纸修板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