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2V可以开机一切正常 19V加电不显

楼主(2012-09-15):
版号orta amd sb600
现象:12V可以开机一切正常  19V加电 电流到1.4A左右 马上掉到0.74A  跳到16V可以加电 电流到1.8A掉到1A    12V-13V就可以正常开机  求思路 VIN加了几个电容  换过cpu  换个cpu供电下管 和330电容 各位大侠 给点思路

网友:
我想还是可能是电容问题,或是笔记本是自动调节功率的,用了电池的话,消耗功率会降低,用了电源的话,功率会增大,电容坏了.可能达不到所需的功率输出.

网友:
是VIN的电容吗  谢谢

网友A:
我想最大的可能性还是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因为当中功率变化最大的就是CPU了.当然也不排除3V 5V 还有EC与充电芯片,判断是否接了外接充电器,判断错误, 或是逻辑混乱.也有可能,不过我自己没有碰到过.只是根据原理的一种推测.实际中,还是CPU供电电容或是3V 5V 供电不良引起为多.楼主可以测一起,当电流到0.7的,时候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最大的可能性还是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因为当中功率变化最大的就是CPU了.当然也不排除3V 5V 还有EC与充 ...

0.7的时候就CPU供电冲1.1降到了0.8 其他的供电没有变化 谢谢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