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ferrari 4000 zf3 黑屏 外接花屏

楼主(2012-09-15):
前几天接到一台 宏基 ferrari 4000 zf3 黑屏 ,按大小写键正常,外接花屏,拆机一看,以前焊过显卡的 。。。
显卡芯片是ATI X700的,当时就想可能要换显卡  。还是先加焊了一下 ,现象一样的  ,然后把显卡拆了重新直球,做上去,故障还是一样 ,然后报给客户260换显卡 。在淘宝网的“小苏本本ic”的店铺发了一个全新的芯片回来,装上去以后开机到1.9A就不动了 ,显卡都不过,不知道跟生产批号没有关系的,216CPIAKA13F跟216CPIAKA13FL度能通用的吗?

哪个大虾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啊??

网友:
这个能通用你是显卡没做好看看别掉件了显卡周边

网友:
能通用的。 你重新加焊下看看。。 应该没做好。

网友:
重新加焊过的 ,做之前我考了 30分钟的显卡在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没有掉件

你先测量显卡条件是否成熟,时钟 pll 补偿电路都会引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