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怎么用

楼主(2012-09-15):
用BGA焊接台加焊北桥一般温度和时间调多少?更换呢?

网友:
有说明书吧 老大你没看吗

网友:
bga 应该有说明书的吧

网友:
看看说明,边搞边看,看到那锡化了就可以了

网友:
说明书找不到,上次吹一个北桥260多度,吹了20分钟,挂掉了

网友:
应该是个曲线吧?上温我通常用225下温2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