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的1.8v对地.001正常吗?

楼主(2012-09-15):
1.8v对地.001。但是有1.8v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5v和3v没有开启。it8502e,io不输出开启,南桥也不发出s3s4信号
忘了说了这台机子能正常触发。电流0.5A左右。IO换过了。一样。
我现在就不知道那里坏了。是换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0.001吗绝对后面短路了,按时序修吧

网友A:
但是也能正常输出1.8V啊。

5VA在这个机子只是待机电压。按下开关后.1.8VA出来。
断开1.8VA的JP503

一头对地500左右。一头对地.001.但是1.8VA正常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也能正常输出1.8V啊。

5VA在这个机子只是待机电压。按下开关后.1.8VA出来。

烧鸡一烧就烧出来了

网友:
上电时序
现在就到第5部了。pwrbtn#没示波器没测到。
PM_SLP_S4#没有
PM_SLP_S3#也没有
5V_ON没有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5V和3V不出来。

开启电压来自于IO。IT8512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一烧就烧出来了

没烧机正常开启北桥发热。北桥是SIS672DX。但是也不是烫手的热。

网友:
再1.8v上烧鸡,电流2a,什么都不热,北桥微热。其他一点也不热。晕

网友:
顶一下,现在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