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主板挑显卡?

楼主(2012-09-15):
今天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MS-7244 主板,原独立显卡坏了,更换了一个新显卡HD5450 HM512m 的双敏显卡,开机,检测卡示数正常,就是显示器不亮,又换了一块旧显卡,能正常使用。
把这个双敏新显卡插到别的机子上,能正常使用。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显示器不亮
艺高人胆大
攒一个

网友:
不兼容啊!很有可能

网友:
是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这叫正常现象

网友:
不兼容啊!
!!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这可能呢,我也碰到过

网友:
我一块铭瑄5450的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我有一块老影驰的,挑芯片组,AMD和英伟达的都没画面,只要是英特尔的芯片就行.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供电不足或BIOS设置不正确

网友:
昨天碰到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子,挑显卡,我以为是桥虚汗,结果做过桥,现在码都不跑了,真郁闷,估计桥被做挂了

网友:
碰到不兼容这种情况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主板挑卡 加悍一下PCI 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帮忙了

网友(2012-12-07):
今天遇到一块intel原厂主板 ATI芯片组的 讯景的8600GT装上 飞快跑码 看不清跑什么 死活不亮
上影驰GT220 9400GT 艾尔莎8600GT 都顺利点亮 讯景的8600GT 上到另一块G41主板上正常显示 玩游戏也正常

网友:
又是大姨妈问题,不兼容的都让你遇上了

网友A:
学习学习,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新显卡接到其他主机上就亮了,接到坏的那台就不亮,换了块翔升的就好了

网友:
接触不好吧,或者是真的不兼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