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笔记本开机无显,电流0.9左右不上,一按北桥能亮

楼主(2012-09-15):
今天修了一台DELL笔记本,开机无显,电流上到0.9就不上了,我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拆出来 把显卡做了,还是一样的效果,后来我按一下北桥,怪了,电流上去,我接屏一看,亮了,看来是北桥的问题,我把北桥拆了,植好珠,上BGA做好,一试机,
还是一样,电流就是在0.9左右徘徊,我再压北桥,掉电了。唉。。。
请问各位师傅 ,这个咋整?

网友:
bga 没有做好吧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重新做北桥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重做BGA吧!

网友:
BGA技術還是要掉高

网友:
焊点还是没有接触好啊,继续做吧

网友:
北桥没有做好啊 重来吧

网友:
北桥焊点多 ,不好做 。

网友:
换个NB吧、、、

网友:
貌似北桥没做好,是什么型号?看按北桥是附近有没有其它BGA,如果之前确定按的只是北桥,那就继续做桥吧!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把北桥放BGA上重做了一次,为了增加它的重量,我在上面还加了几个小铜片,好把它压下去点,{我怕它太轻了,靠自重可能不够,我是这么认为的}。结果做了还是不行,唉,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