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E Rev9(rmadept)2.0

楼主(2012-09-15):
754的主板,不知道咋回事开不了机了(不上电)。
拆出主板,裸板还是不上电,检测卡显示没待机3.3V。
1.先测了一下PCI a14对地,结果阻值正常
2..接下来目检:看到IO有几个脚,歪在一起了。找个IT8712f-a GB的技嘉专用io换上。插上电,还是没待机电压。
3..看到有个1117就去测,没输出,看来问题找到了。接下来测输入,一测没输入。看来是断线了,不管了,先借个5VSB过来,结果一碰到117的输入,打火花。看来不是这问题啊。输入的阻值打了,也没短路啊,那就还有一种可能,1117不是出待机的。那问题来了,怎么找呢,跑线太麻烦。直接下个图纸
4.下图纸一看出待机的是,1084,就在1117旁边

点他不对,往上找到了U13的控制的,mos管。检测发现MOS管是没问题的,那就来查下U13的工作条件。在主板上找到他,一看不要紧,掉件了。两个电容BC144,BC151,如图

。找到两个电容装上,插上检测卡,待机等亮了,点开关,触发了。
5.高兴的太早了,检测卡跑到C1,不动了,换条内存一样。接下来测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总线,时钟,负载供电都OK。那是什么问题呢。猜想问题应该有2。第一就是桥虚了,单桥的板子吗,第二可能是BIOS程序。想到了就做吧。先压桥,无果。再刷BIOS,还是无果。
6.到了这里比较郁闷了,后来就发现,不插显卡,可以跑到亮机代码,也就是过了C1。难道是显卡的问题,换了一块,还是依旧。拿出假负载,测PCIE条件没发现问题。这下真晕了,不知道咋办,就扔一边了。
7.过了一会,继续拿起只看,可是也不知道咋办,就这么翻来翻去的看。别说,还真发现问题了。开机真旁边一个芝麻官是半个,刚才怎么没发现,这目检功夫做的,哎。赶紧找个换上,再次开机。结果 结果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