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2200w白屏

楼主(2012-09-15):
今天接到一客户显示器,说是白屏,拆开一测,果然白屏,首先用一套好的测试,依旧是白屏,真不给力,现在麻木了,屏坏了。一测量电压都正常,电感也换过,。现在麻木了,求指点迷津

网友:
既然没办法搞定    就还呗遇到修不好  多了去了

网友:
图象处理芯片不良。先加焊,不行把图象处理芯片换了.

网友:
屏供电5V正不正常。正常的话。顺着保险慢慢找,。

网友:
看看升压 有没有起来咯 。

网友:
什么叫电压正常,你有没有量VGH 20多V,VGL -9V左右?

网友:
屏问题我们就不修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也怀疑屏电路问题,可惜螺丝咬死了,屏电路上的铁盖子死活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