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0F不开机

楼主(2012-09-15):
今天遇到了一台型号是K40F,板号是S42C NPB  VER:lB.无待机,经检测是后极把电压拉低,但是用电池能开机,求高手指点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板有个通病就是借口的问题 应该就是借口中间的那针没跟电源借口后面的那铁片没接触到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来看看结果,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