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液晶怎么进出厂模式

楼主(2012-09-15):
联想L195WE液晶怎么进出厂模式!!!!求助!!!!在线等!!!!

网友:
摁住开关键,和其他任意一个键,一定要同时按。然后把电源,再插上。反复来回试。这样一定能找到,祝你运

网友:
在网上搜搜吧!如果找不到就刷程序吧,讯维网上就有程序。

网友:
看看是哪里代工货这百度下是哪里代工,再查那个工厂的进入模式,好用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