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1-DS3L主板故障

楼主(2012-09-15):
        今收到一张技嘉GA-P31-DS3L主板,上网等一切正常.主机时间开机在2008.1.1日,改了时间后,关机断后几分种又回到2008.1.1日,BIOS电池换新,还是一样,还有一现象,在开机后总提示发现新硬件,安装驱动.就不能安装,在设备管理器中有几顶是 ! 号.但用驱动精灵查驱动,又提示不驱动正常,无异常,请师傅看一看是何原因

网友:
把SB旁边的32.768Khz的实时晶振换个,然后在重装个系统,OK!

网友:
看看cmos跳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我试一下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查COMS电路,晶振,谐振电容等。刷bios!技嘉有些主板是双BIOS。

网友:
此板只有一只

网友:
我仔细看了,电池对cmos供电不通,请师傅有这板的电池供电原理图吗?请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