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跑分不起,有那位高手能解决 9600GSO

楼主(2012-09-15):
V星9600GSO 512MB的显卡,此卡这前是2R不过,共电正常,,加焊也没有用,换掉核心,还是2R 死不过 。
最后发现两片显存挂了,换了此卡本来以为说是以成功修好,,可是卡不花屏,按这卡的参数性能也不会低,、
可是就是跑分跑不起来,不管是用3DMK 来测试,还是鲁大娘,,都跑不起分数,,,不小得为啥,,,,有那位大师能知道原因
那些三枪水手就不要进来。  别说论坛也没有人能解理那就真的,伤心啊

网友:
我也有块,256的位宽,跑分很低,可能是GPU核心的问题。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什么版本的跑  你3DMK  01 和06 比下就知道了   测试软件会随着硬件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什么版本的跑  你3DMK  01 和06 比下就知道了   测试软件会随着硬件更新

更新也不会吧,我的测试软件去年下载的3D 03  06都试过的,跑不起分,从来没有听说更新后跑不起分的。 这种卡在03下怎么跑也要跑到3W分差不多,,现在只能跑2000多分,太不正常了

网友:
确定BIOS没问题?

网友:
PCI-E数据线或核心有问题,还有供电也会造这种情况

网友:
有必要重新刷个bios

网友:
PCI-E 是8倍的不对

网友(点评):
8位不对,看来你是玩显卡主板太少了 知道这是为啥,,有过PCI-E X2的主板没有

网友:
呵呵我的就是这个卡 当时600呢
  鲁大师98分左右

网友:
你的这种卡我用3D2001测都只跑18000多分。但是用起来是一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什么版本的跑  你3DMK  01 和06 比下就知道了   测试软件会随着硬件更新

呵呵 同样都是用3DMK 06,128位宽的GT220可比256位宽的9600分高很多。

网友:
是不是,你用最新的  3DMARKS  跑啊!!

这样有可能跑不起的...

网友:
总结: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是PCI-E工作在X1状态,2是BIOS不对,比如我的卡显示6P供电没有插上,以频率比较低的状态运行

网友:
有BIOS的友友们上传一个 . 谢谢了啊!

网友: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核心背后掉件后性能也这样,因为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去掉了背后的某个电阻就这样的情况,你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点评):
大师牛,,,,掉件,我修了几年显卡,掉件,真是太有创意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掉件,因为,显卡本身就是完好,无外观伤痕,这个掉件从那里来的,,大师哦,一直我我在想啊,,,这些做显卡的,为啥要做掉件的显卡呢

网友:
celxc,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偏执,我说的是,显卡核心的某些电阻掉了,gpuz显示的和没掉的一样,但性能差了很多,我做过试验的。从你发的几个帖子看来,你太肤浅了。。。别人说你几句都不行。。。

网友(点评):
你能告诉我的卡是那一颗电阻掉了吗,我用发大镜也没有看清楚

网友:
celxc,我只想说,你看个帖子都看不全,你还叫什么叫?你认真看看我上面的文字,是怎么样说的,我的意思是有掉件的可能,并不是说你的卡就是掉件造成的性能下降。。。中文都不学好,还在论坛叫,丢人呀。。。

网友:
不争了,没有意思,本来论坛就没有高手,争来争去也是伤精神,此卡我早就卖掉了。,只是有这种问题拿来问问而以,也没有想到这论坛人能解决。 修这些低档卡都是以比较少了,,现在我收卡9800GT 都不太想收,以后在也不想去问这种低档卡了,没有价值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