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9-15):
有台三星X10  如果插上电池不能开机,不插电池只插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插上电池再插适配器就开不了,如果只插适配器开机后再装上电池也没事,拔了适配器后 只要电池不拔 电池开机也正常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查冲电相关电路

网友:
查充电电池检测电路!或者换一下充电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