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0p 不充电 怎么修呀

楼主(2012-09-15):
一6910p 电池能放电 能开机 就是不充电 有么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给提个醒
不充电

网友:
HP的笔记本总会出现这个情况,我遇到很多了,一般是电池有几节坏了,还有就是电池里面的芯片坏了

网友:
换电池嘛晕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主板电源充放电 坏的很少的

网友:
电池是好的 其他板都能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