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芯更换

楼主(2012-09-15):
手上有台HP破笔记本,电池用着用着就不能充电了。这几天没什么事做,决定拆开来研究下。用刀片沿着缝隙割开,这个一定要小心,我拆开后发现晶振就被我割断了,还好其它没损坏,找个小的晶振补上,进行充电测试,充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两个电芯会发热。用表一量,没电压了。其它好的两只就有3.7V的电压。估计就是这两个电池坏,我上网一看, 普通电芯一只也要10来块。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判断,于是订了两只回来。今天货到了,于是装上。开机点亮了!看图

可以用了。因为现在只是测试下,正常后我再用AB胶粘上。虽说是几张图片,可是焊接时没注意到电芯之间的间隙,结果最后装不进壳中,只好拆下再好好的计算了下。如果有兴趣自己焊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点。

补充内容 (2012-9-17 09:09):
后续:
发贴比较着急了些,后来再进行充电测试,发现充到5%就充不了了。原以为是没的焊好,检测又正常,再测试结果发现为未知电池了。

补充内容 (2012-9-17 09:11):
现在的现象是接电池进行使用不能开机,再插电源会自动转换到电池放电。而电池只能用几分钟。用稳压电源单独给每个电池充到4V的电也不行。看来这样改是失败的。

补充内容 (2012-9-23 19:40):
又再次补充了,间隔了一周了,终于有好消息了。图片与真像在22楼。我这个电池竟然被我搞好了。方法就是用LED灯放电到低电位,再到笔记本上充电。这样就可以激活电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HP笔记本,电池充不上电,拆开看过,各电池电压都正常,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这也有台联想的不能充电  不敢拆  有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
这样修也好啊.一块电池要几百块钱的呢.值得

网友A:
你这样断电拆电池电池没保护吗

网友:
看来有机会要找块别人不要的笔记本电池研究研究。

网友:
电池合不上了

网友:
这么简单?电池芯片的BIOS要改或者什么不?请教版主了

网友:
一个电池也才100多    这么麻烦干什么啊

20<100

网友B:
更换电芯不用 不用刷电池芯片吗?

网友:
小心黑三角啊,楼主。

网友:
不错的经验,那天也找个电池试试,看可以修不。

网友:
不用刷芯片吧,只是电芯坏了

网友:
这个就修好了?人才呀!

网友:
我一直都不敢拆  听说有记忆功能  一段电  电池就废了

网友:
主要是 电池之间的焊接   没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断电拆电池电池没保护吗

对这方面不懂,就是好奇换个来看看。不知能指否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芯不用 不用刷电池芯片吗?

是不是所有的电池更换电芯都要刷电池芯片,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说一下?

网友:
唉!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电池充放电芯片啊!

网友:
都是人造出来的.肯定可以修的.一定会有方法的.

网友C:
原本想扔掉这个电池了,但总是不甘心。昨天忽然想到,会不会是有电压了才导致电池不正常?
想到就去做,找了4个超亮的LED灯,接4V的电压试了下,没烧。于是焊在四个电芯两端(其实有线引出),到今天一测,有两个电芯放电过头了,才2点几伏了,另两个3点几伏。不管了,接到笔记本上去充电,竟然可以充电了。充满后,用了半小时才确定真的是可以用了。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什么LED灯?哪里买的?要放电多久?我也要试试看

网友:
上个电池裸露照,以示证明。

网友:
弄电池还是蛮麻烦的,
不好拆,拆了后装的又不太好...

网友:
是有点麻烦。封装是用AB胶粘起来的。最重要的是因为搞起来麻烦所以更有成就感!

网友D(2012-10-17):
引用 网友C:
原本想扔掉这个电池了,但总是不甘心。昨天忽然想到,会不会是有电压了才导致电池不正常?
想到就去做,找 ...

你用的是什么LED灯?哪里买的?要放电多久?我也要试试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0711-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LED灯?哪里买的?要放电多久?我也要试试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 ...

就是发光二极管的一种,这是超亮的,可以承受4.2V的电压(有的手电筒就用这个发白光的二极管)

网友:
我试验了一下,还真是有点效果,所以分享一下。
我是直接在笔记本里放电放至自动关机(不能开机),然后用充电器分别对3组电芯进行完全充电,
充满电后装进笔记本,又开始放电到自动关机,再在笔记本里充电,充满电后先别急着拔电源,让多充几个小时才能真正充满的。
开机检验:现在可以显示2小时33分,原来最多只能用1个小时,电池真的就起死回生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