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闲论

楼主(2012-09-15):
这几天有一个顾客,每天都要送来两航嘉电源,有的一看就直接把它OK咯!有一个可没少难为俺啊!按上几个的维修经验,大都是开关管旁的一个16V1000MF的电容坏,这个我都快查一边啦!没发现故障点,今天顾客催俺要电源,我脑子一热!最后一技把16V1000MF的电容换成了25V1000MF的电容!奇迹般的好啦!我想这应该是航嘉电源的通病吧!应该是哪个电容的耐压值或容量太小啦!希望大家以后修的时候少走弯路!

网友A:
"16V1000MF"这么大的还没见过呢?只见过16V1000uf的。

嗯,这么大的16V电容我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1000MF"这么大的还没见过呢?只见过16V1000uf的。

呵呵呵!失误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