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正常是高低高跳变吧?

楼主(2012-09-15):
我现在碰到一块,只有高低,持续0V,不跳回5V,不触发。
这板是朋友拿过来的,说是修过的,修好了,当时测试过能正常点亮,今天准备给人换板的时候就出现这故障了,这板是联想n1996 l-a690

网友:
没说清楚,如果是14钍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有输出时绿线是持续低电平,不会跳变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从来没听说绿线是高 低 高跳变的。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记错了。。。。

网友:
按下开机键之后,南桥或I/O芯片发出持续的高电平维持三极管的导通,控制PS-ON为持续的低电平,电源才能有持续的各路供电输出

网友:
绿线拉低还回来?不可能吧

淡定。。这LZ神了

网友:
不是的,主板之所以能够上电,就是因为把绿色线拉低了,不会有跳变,你这有问题,所以不亮了。
你用万用表沿绿色线跑线路,一表笔放在绿色线上,灵一表笔去划各大芯片,看看是哪种方式开机的,找到以后,再给主板上电,看看这个脚有没有被拉低,要是没被拉低,查前提条件

网友A:
谢谢各位,开始是我记错了。刚才仔细测了,是待机电路有短路导致的,3VSB电压不正常,现在已经找到大概是一块88E8开头的芯片的原因。

网友:
该不会是IO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开始是我记错了。刚才仔细测了,是待机电路有短路导致的,3VSB电压不正常,现在已经找到大概是一 ...

楼猪,我估计那是个网上芯片,点开关后,绿线持续为低电平,估计是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开始是我记错了。刚才仔细测了,是待机电路有短路导致的,3VSB电压不正常,现在已经找到大概是一 ...

楼主要学会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