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得

楼主(2012-09-15):
前几天,收到一款V星845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测CPU电压,时钟电压复位电压及PG信号都正常,测内存供电为2.5V,基准电压1.25V正常,重新插内存多次,只有其中一次显示器亮了,后来怎么插都不亮,听客户说有时能进去了却蓝屏,这时我把测试卡插上开机后测试卡代码有时显示2R,有时显示“-------”后来怀疑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于是插上AGP打阻值卡测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各条线的对地阻值都是270,正常。测北桥供电压1.5V,也正常,这时我停下来几分钟,忽然想起会不会存在CPU空焊的问题,于是在开机的状态下用力向下压CPU风扇,结果显示器亮了,当松开后又灭了,故障原因终于找到了,是CPU座空焊。
       总结,一般在CPU,内存,北桥,南桥等的供电电压都正常,及时钟,复位,PG等的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若还无显示,就应该考虑空焊及桥坏或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此心得,哈哈。。

网友:
这种板子也修?

网友:
这种板子,心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