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集显的。运行很慢。

楼主(2012-09-15):
  朋友的一台惠普6910p集显。运行很慢。不知道为什么CPU被降频了,2.0G的现在只有0.77.G主频了。什么都干不了。温度正常。系统换了几个,XP,WIN7都不行。硬盘,内存,CPU都换了还是不行。请大家指点一下。听说是pq58的问题。但是在主板上没找到。谁指点一下具体位置。感激不尽。

网友A:
看看vid组合,还有就是适配器电压是否低

意见很好。直接说的点了。

网友B:
你这个是硬件上的问题  是不是用适配器比用电池慢?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下。

网友C:
BIOS裏設置CPU全速運行,進系統電源管理選一直開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vid组合,还有就是适配器电压是否低

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裏設置CPU全速運行,進系統電源管理選一直開著

没看见什么设置,放过电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硬件上的问题  是不是用适配器比用电池慢?

拿来的时候没有电池。现在换了一个电源在测试。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 换个适配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