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杂牌不开机维修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09-15):
接到一老机器478针的  主板是杂牌的,接到手开机风扇转一下 停了  以为是电源坏了 换上没反应  主板拆出来看了下CPU电路 供电场管短路 电容短路  量到北桥 北桥也短路 问一下师傅们 845pe的北桥跟845pees能通用吗?

网友:
先查供电管

网友:
看到这种板我都不给他们修了.直接叫他们换了.或升级,一张845旧板几块钱就能买到,你花时候与财料你能收到50块钱维修费算贵了.没意思.还不如换了干脆.也许还能多挣几个.

网友:
他这是税务机 板子不能换  赚钱板不是不赚钱  这垃圾板

网友:
一般 的情况下是不通用 的。换上也可能不好使。北桥短路电阻是多少?上电北桥温度情况,北桥坏的几率不是太多的。多数是开焊情况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