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9-15):
THINKPAD E40进水机
保护隔离和时钟附近进水 都处理了 能开机 电流瞬间到0.56直接掉电 没有停留过程
检查HWPG信号正常
CPU温控信号正常
两个BIOS都刷过 无果
大家有什么思路
现在没思路了
cpu
掉电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你可以看下我有一个贴子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6833-1-1.html

网友:
第一次沙发,同LZ等解

网友:
我看着是瞬间上 瞬间短 你各路阻值看了吧 这个电流正好是上电到过时钟的电流

网友:
分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查查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先把电压先量够了 在进行下一步分析

网友:
貌似CPU供电没有出来啊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内存电压没出来,而今天我们遇到的那一个是S5_on开机瞬间低电平到高,不持续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请问楼主的那个修好没吗,我这边有一台跟你的情况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