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数160G硬盘BIOS坏的问题

楼主(2012-09-15):
一个西数160G的硬盘 板坏了在淘宝买了块回来  换上去后才知道 他原来的BIOS是坏的  装它原来的BIOS不通电的 客户说是要里面的资料的   在线求 哪位高手有办法的  。。。。。 能读出里面的资料来。。。。

网友:
找好的bios吧。。或者拿去人家专业恢复数据的

网友:
找个匹配的BIOS程序写进去。

网友:
只要能对上BIOS版本就可以,可以看11模块,来确定BIOS 版本。

网友:
我的硬盘也是这个问题,硬盘有时能转后来就不能转了,买了一块一样的板子,换了bios上去还是不转,现在怀疑是bios的毛病,也不知该怎么修对路?

网友:
硬盘的bios有介绍说都是唯一的,也不知还有办法代换或写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