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 ,不明白求助

楼主(2012-09-15):
这里要怎么算,,新手,,,想搞明白,,请高手帮助
  网上找的,,双喜哥的点火回路

网友:
怎么做成个附件啊,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个PDF我有就不下了

网友:
18.764除上拉电阻加下拉电阻,再乘下拉电阻 (18.764除104.5。。乘20)等于3.59

网友:
电阻分压的计算公式是:下分压电阻阻值除以(上分压阻值加下分压阻值)乘以19V       比较器的工作原理是同相段大于反相段输出就为高,反之输出为低.很简单的!

网友A:
20/(20+84.5)*18.764=3.59119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20+84.5)*18.764=3.591196V

这里的PR22K  电阻有什么作用,,会不地低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PR22K  电阻有什么作用,,会不地低压呢、

这个电阻是下分压电阻,下端接地使之构成回路。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下分压电阻,下端接地使之构成回路。懂吧?

哦,,谢谢明白了,,,,,,谢谢,,是老师上的公式看不清,,有点晕了,,以为自己学的跟老师讲的不一样,,想问问,,还有个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1664-1-1.html

帮我看看

网友:
下载一个电阻分压计算器!俺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