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AMD独显开机不显示,7声报警已解决

楼主(2012-09-15):
今天碰到一台DELL M5010开机报警七声响,不亮机,拆出下来看到ATI显卡,北桥是是216-0752001,更换北桥亮机,测试OK

网友:
集成的吧 啥意思啊

网友A:
楼主换北桥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个人都会干AMD北桥!

网友:
哎,估计是楼主没说清楚。芯片组是ATI的吧。集显

网友:
额 说清楚啊 怎么感觉你像应付什么来

网友:
判断依据不说下啊

网友:
今天我也搞了一个,不知道是多少声报警,加焊北桥搞定!

网友:
你怎么判断的啊

网友:
怀疑啊 LZ怎么判断的问题额

网友:
应是集显的了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就可以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过几天又可能出现,我都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情况啦

网友:
这台机的北桥是和加显合成

网友:
怎么判定?AMD的有哪一个稳定的/

网友:
更换北桥的依据是什么?不解

网友:
原来发过一个这样的技术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和谐了,求解

网友:
北桥控制显卡?

网友:
我最近也修了,很多北桥的不稳定的,

网友:
呵呵,估计是经验加运气吧

网友:
216-0752001  是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点评):
他都说过了是北桥型号

网友:
北桥显卡集成吧

网友(2012-10-25):
我这个是独显的,换了显卡还是不显。但是外接是花屏。

网友(点评):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那是北桥啊

网友:
这是靠的经验维修啊。

网友:
这贴子太精简了

网友:
难道就是传说 中的加焊党

网友:
哎  不错 今天正好接了台一摸一样的机器 客户摔过的 也是报警不量机  明天先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真厉害啊,北桥说换就换了

网友:
碰到一台花屏,北桥显卡集成机器,焊接北桥搞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是集成桥

网友:
浓缩的就是精华

网友:
AMD的温度就是高 但是加焊一般用不住

网友B:
这种AMD芯片组是爱坏的。

网友(2012-12-04):
引用 网友B:
这种AMD芯片组是爱坏的。

没错,这个北桥就爱坏,不过CPU的

网友:
根据别的机器显卡判断的呗,DV2000显卡坏就报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北桥的依据是什么呢?

近来看贴子,大家都是不断干桥,天啊

网友:
是北桥但是有显存

网友:
哥们儿 说下你怎么判断是北桥的问题的 !说下!谢了

网友:
amd 北桥容易坏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