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1贴片电阻 阻值1.58K的电阻一般主板上哪有???如果能找到 将全程回放维修过程

楼主(2012-09-15):
最近弄了个tds220的示波器  探头补偿电路上坏了一个1581的电阻  正常阻值是1.58K  现在直接无穷大了 弄了个152的电阻装上  测试电压偏高   这种贴片的电阻买不来  我们这没卖的 问了N多家都没有  请问知道的大神们  这个贴片电阻在电脑类的板卡上有没有 请知道的一定告诉一声 先谢谢了
如果能找到 将全程回放维修过程  希望大家给给力

网友:
1K的 不行吗?

网友A:
找个t40或者60那些机器,用点位图找一个同样大小的应该有吧

网友:
我待用的是152的  也就是1500Ω的  原贴片的阻值是1580Ω的 测试电压有点偏高  这是探头补偿所用的  我怀疑应该是这个电阻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t40或者60那些机器,用点位图找一个同样大小的应该有吧

前几天找了  没看见啊   找的头大

网友B:
1500+82,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t40或者60那些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00+82,应该可以了吧?

没明白  你说的是1500和80的串联一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0+82,应该可以了吧?
没明白  你说的是1500和80的串联一块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70741#lastpost
是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  你说的是1500和80的串联一块吗????

找一个一样大的电阻是不怎么好找的,不过这兄弟的方法不错,你可以串接两个电阻就可以了,电阻原理:串联阻值增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一样大的电阻是不怎么好找的,不过这兄弟的方法不错,你可以串接两个电阻就可以了,电阻原理:串联 ...

关键是80Ω的电阻也不好找啊   哎  头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80Ω的电阻也不好找啊   哎  头大啊

找一主板,在其图纸上输入你想要找的电阻阻值的大小数值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一主板,在其图纸上输入你想要找的电阻阻值的大小数值搜一下就行了

明天去店里试试

网友:
标准82欧的应该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