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机器CPU无PG信号、复位信号

楼主(2012-09-15):
型号:E280S  板号:LE1  芯片组:SIS  故障:开机不跑码,经测无CPU复位和PG信号。
检修:测主板各供电正常,南桥已正常发出PLTRST#、PCIRST#信号,SIS芯片组的PWRGOOD信号、H_CPURST#信号均由北桥发出,测北桥的供电、时钟、PWROK信号均正常,于是更换北桥后故障还是一样,暂时无从下去,想去做南桥又没现由,所以不敢乱动,特在此请教一下大家:
北桥要发出PG、复位信号,除了北桥的供电、时钟、PWROK这些信号外还需要满足其它的什么条件吗,望高手们给个维修电路,谢谢,
对了,还有一奇怪的现象:CPURST#、PWRGOOD信号都没有,LFRAME#信号居然能测到连续不断的波型,去掉CPU也能测到,刚开始测此信号波型正常时差一点被绕过去。请问大家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然后就刷个bios

网友A:
建议刷个BIOS
软启动的故障不好修

网友B:
SIS芯片组啊,等着头疼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吧,刷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刷个BIOS
软启动的故障不好修

CPU的复位工作还没完成呢,应该还算是硬启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S芯片组啊,等着头疼吧

仁兄何出此言,SIS的芯片组不会就那么不好搞吧。

网友C:
有没有带灯测试仪 看看 是不是CPU座子有没有问题,我就是感觉感觉说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带灯测试仪 看看 是不是CPU座子有没有问题,我就是感觉感觉说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说的这个方法也对,不过因特尔的CPU座一般不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今天修一块主板  不跑码  供电正常 北桥复位正常的  刷bios 无果  后来直接测试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  每一个都测试了一遍  没发现问题  再通电 发现已经开机了   判断是电阻虚汗了    机型是海尔A62  以前修过很多这种机子   不跑码有蛮多是以为时钟发出经过 33欧姆电阻不过引起的    后来把电阻全部加焊一下 机子修好了   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希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南桥试试了,LFRAME#信号能测到连续不断的波型是南桥在预取代码,是正常的

网友:
北桥发出的RST给CPU,可以断开试波形……看看哪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