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台显示器带电视功能的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2-09-15):
今天修台显示器带电视功能的的显示器不开机。功能键全部不能用。测驱动板上电源5V3.3V 1.8V都正常。测量开机键没3.3V电压 跑电路开机键3.3V是排阻供给的。排阻是好的  看来是主芯片RTD2660坏了 .本来想换驱动板,看了一下有点贵 100元维修没利润了 于是决定换驱动板主芯片 买回新的主芯片装上。呵呵一换就OK。图像和功能键全部正常。

网友:
呵呵 ,能找到钱才是真的

网友:
唉,看看而已,换芯片不是我能干的!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32寸电视,接PC能正常使用,按菜单就死机要重新开,按其它功能键都没事,换了24芯片还一样,加焊2660也不行,看来这个2660也坏了

网友:
同上我焊芯片也是一样  老是连锡  也不知道是不是烙铁的问题还是我的手法有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呀
不知道换了后要不要再写程序

网友:
这个主控芯片应该是带程序 的吧

网友A:
版主真会省啊。。佩服

网友(点评):
讲好价100元 要是换驱动板就没钱赚了 不省不行呀。 有的人还50元修显示器不知道怎么想的。 遇到这种机不陪才怪。

网友(点评):
公司网吧价都是一律30元 依然做啊 张版

网友:
有技术才能赚钱啊!

网友:
应该不用重写程序! 存储程序是那个8脚

芯片

网友:
技术是革命的本钱了

网友:
是单芯片的驱动板呢!

网友:
主控也就和电视机主控CPU芯片差不多的 不用写程序的 新的买了换上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真会省啊。。佩服

50?我们这有30的呢???哎。。市场啊。。主要是没技术含量,。

网友B:
说到带电视功能的显示器我就想到上次一个同行送过来一台这样的显示器,说蓝屏!  我去,显示器也蓝屏?  通电后按了几下按键好了,人家把显示器输入信号设置成视频模式,非computer模式当然蓝色的信号,笑死我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确实如此,在维修中由于换板得成本有时确实很高,

网友:
版主技术好。 你的芯片都是在那买的

网友:
显示器我以前修来着,后来不怎么修了,不挣钱。还费劲。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RTD2660的供电脚电压是多少,我看PDF是8V,但量到电压是1.8V,请问你正常是多少V的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B:
说到带电视功能的显示器我就想到上次一个同行送过来一台这样的显示器,说蓝屏!  我去,显示器也蓝屏?  通 ...

有些知识没有普及的好呀,没有这样的人,搞维修的哪里有饭恰L:>>?

网友:
当年修大坨坨的时候,开壳就是200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