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无待机问题

楼主(2012-09-15):
关于Thinkpad E420无待机问题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大部分维修都是无计可施,大部分都是基准电压不正常所致,但是貌似还没人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技术大师们踊跃参加讨论解决这个通病问题,本人在此致谢

网友:
E420的机子通病是有待机不触发 加焊下3  5V芯片能触发

网友(2014-08-30):
昨天我也遇到了一个无待机的,待机电流也没有。正在查是不是通病呢,看来是有通病的。

网友A(2014-11-04):
这机器。通病 就是有待机 不触发。他正常的时候是 有3V5V。等下就掉没了才 正常。不能持续有3V5V 不然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通病 就是有待机 不触发。他正常的时候是 有3V5V。等下就掉没了才 正常。不能持续有3V5V 不然不触 ...

各位大神,怎么去判断待机芯片是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