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分区

楼主(2012-09-15):
WD 40G不能分区,无错误提示,用MHDD检测无坏道,咋回事?
就是分好后,再打开分区软件又恢复到无分区状态。

补充内容 (2013-8-12 22:16):
已经解决了,重写MBR没作用,用DM低级格式化后再分区正常。。

网友:
低格试试!不行换版!

网友:
如果还能正常写入数据,就是不能分区,那就是0磁道坏了,跳过0磁道重新分区就行了

网友:
可能这个硬盘本身是逻辑上出来问题的可能是

网友:
人品问题了?

网友:
  0磁道有问题了还能用么?

网友:
建议进pe,低格,再用diskgen分区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用DM低格再分区OK了

网友:
低格,试下,

网友:
应该是磁头中的写磁头坏了!!!!!!!!1

网友:
也可能是分区软件的问题  PQ之类的事多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硬盘,就直接扔了吧,没用了。。。。。。。。

网友(2013-02-03):
低格试试,不行就该扔了

网友:
我都是重写主引导区记录也就是MBR,然后再分区就行了。

网友(2013-08-10):
重写MBR格式试下

网友:
可能是网吧硬盘分完区又复原了

网友:
修不好就换硬盘,哪有哪么麻烦

网友:
来学习了 , 以前遇到过就直接当坏的扔了,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