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人人都可以加分。快进来看看。

楼主(2012-09-15):
今天一主板12V短路,测三个上管DS极二极体值001,说明三个上管中有击穿。具体是哪一个,还得一个个拆了量,运气不好,拆到最后一个才知道最后一个击穿了。仅仅就一个那一个上管击穿 了,我听以前老师说必须要上下管一起换才能行。我这次做个试验,就只在另外一块料上拆了一只上管换了。试机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交给客户了。目前用到现在还没出问题。(出问题会打电话的)   附加,我想问下,CPU供电的上管和下管可以对调吗,特性是一样的吗。假如下次遇到此问题,我想试下,用一个下管焊接在上管的位置看有什么反应。
今天提问一:一个管子坏了,必须要上下管同时换掉吗?换的时候怎么看参数规格。今天我换的大约可以用多久。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老师为什么说最好把上下管都换掉啊。这“最好”两个字用意何在?
       提问二:如果更换的上管和其它两组上管参数不一样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另外,一般说的参数是指DS的阻值还是指的耐压值?
       提问二:上下管对调可以使用吗?
我的分多了也没用,发布个悬赏,给需要分的朋友下载资料。请大家仔细回答,仔细回答的人,都会加分。一定要弄懂这个问题为此。

网友:
上下管的功率是不一样的,下管的功率大,上官功率小, 有一次我把上下管换掉了,出现哥问题就是老是死机用10来分钟就死机。一般上管坏了,我都把2个都换了,要不然容易在烧,都换了还烧的话就要注意电源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上管功率通常来讲没有下管大。所以对调以后下管很容易击穿。

我通常测场管在板GD  GS有无短路,可以初步判断。比较便捷。

网友:
下管的电流大些,经常看到两个下管配一个上管的,至于是否一起换,得看情况,我就不会一定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一般没多大问题,没必要一起换掉。

网友:
不一定要上下管都换,有的板子换一个就可以,都换了当然是最好了。更换时注意查询元件 的各个耐压参数值,只可大而不可小。另外管子更换后,用不久还烧的话,就必须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说具体点,你为什么不一定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A:
上下管的耐压值不一样,换的时候最后找同型号的换,找不到就用cpu的供电管换,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
你说你换的那个要用多久这个就不好说了,不知道你换的的那个耐压值和原来的那个耐压值要相差多少,高的话,一般情况下坏不了,低的话就不好说了,
上下管一般是不可以互换的,除非应急的时候用,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希望这些对你有用,

网友:
尽量原型号代换,用不同型号代换时,应选择极性相同的、极限参数相近的代换;场所管怕静电,最好用防静电烙铁或热风焊台进行焊接。 CPU旁边的管子功率大可以替换其他供电的MOS管!上下管对调从维修的角度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的耐压值不一样,换的时候最后找同型号的换,找不到就用cpu的供电管换,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
你 ...

手一激动就上去了,网速不行以为没回复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不是必须都换掉 要是一个坏 换那个坏的就可以了 看参数我告诉你网站了 比如查到一个管子PDF 里面第一 ...

看来这分你拿定了。你说得真好,力压群雄。再等等吧。等其他人进来补充一些。我加点小分给其他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的耐压值不一样,换的时候最后找同型号的换,找不到就用cpu的供电管换,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
你 ...

哥们,不好意思了,你的条理性没有17楼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不是必须都换掉 要是一个坏 换那个坏的就可以了 看参数我告诉你网站了 比如查到一个管子PDF 里面第一 ...

说得很好。很符合我的心意。如果明天早上都没有更好的回答,这分就直接给你。今天先下了

网友:
问题一:从理论上,须上下管一起换,但实际维修中,大多时候只是坏哪个就换哪个。老师说“最好”,是因为他是教学的,当然要把最理想的方法教给你,他也是按理论来的,为人师表嘛,不能乱来的。参数的话,你可以在百度文库中下载一份《 MOS管参数大全》。也可临时百度一下PDF资料。主要看电流,电压参数,见过有人说还要看开关频率,我认为没必要。代换的必须相等或大于原值,不然顶不住。至于你今天换上的那个能用多久,没人能给你答案。如果你试过一小时以上的机,那顶三五个月还是没问题的。

问题二: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有极个别要求高的板才会有,可能你这辈子都碰不到一块这样的板。反正我换过很多,连型号都没看过,一看大小相同,啪的拍下去,交机收钱。而且我换过管的机器还没有返修过一台。虽然我做这行不久,才两年。看参数主要看两点,电流和耐压。

问题三(虽然你写的是二,但我知道其实你想写三):上下管可以对调使用。但不是100%可以,而且在同一块板上最好不要对调,但是上下管用同一型的管是可以的,我换过多次都能用。

补充:只是发表一下个人观点,并帮助了一个人,并不是为了你的150分。也许很多人反对我的观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不好意思了,你的条理性没有17楼的好。

没什么的。我只是按着你问的回答,我不知道你连怎么查一个芯片的参数都不会,在论坛都是互相学习,你太客气了

网友:
小弟不是很懂主板维修,但是也说说自己的见解吧,顺便捞点积分!!
1:为何最好一起换掉,因为场效应管工作时是不允许吸空开一脚,其工作原理是只有饱和与截止,当上管烧坏相当于下管挑起一脚,令其有存在连带烧毁的危险,所以换时最好一同换掉,移除隐患
1:代换的前提要考虑管型 是P管还是N管,下管是大电流的,上管电流相对少点所以即使在相同沟道的管只能下代上,上代下会因功率不够发热厉害不耐用烧坏。
以上是个人观点,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最好一起换,不是必须要换,可能有管子击穿会对另外一个管子的性能和稳定性有影响,看情况而定,下管可以代换上管,下管的性能要比上管好,一般看其耐压值,功率大小,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和所能带的负载,还有就是类型要一致,同沟道的代换。参数一般在PDF资料里面很详细,温度,测试条件等等各个方面的都有,并不是指某一个值。

网友:
我也不喜欢一起换,上次换个上管没有一样的用了一个功率还大的结果半年回来了开机不跑马,测试以前换的那个管阻值低,这次可是换了一对了。。。

网友:
以后碰到上管击穿的,不要一个一个的拆了,那不是正确的维修方法,
用蜂鸣档,一表笔点上管12V,另一表笔量输出,如果短路,点上管12V的表笔不要动,另一表笔量控制级,量到哪个控制级短路了,就那个上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