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开机6画面,怪问题

楼主(2012-09-15):
  一个海尔t36笔记本,开机6画面,看了认为是显卡虚焊,拆开后看到北桥旁边有几处腐蚀的痕迹,不过没有断路。直接拔了显卡重新做,做完后不显示了,电流到1.60。有时候到1.9几掉电,重新做了还是一样,换了无铅的显卡后还是不显示,电流开始1.05,后来1.65,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屏或排线!

网友:
换显卡吧,可能烧坏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换显卡了

网友:
可以 肯定不是屏线和屏的问题!楼主可以将显卡芯片拆了重置!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我还在等着你们的消息啊

网友:
水哥 记住进水免谈 除非面谈

网友:
呵呵  一大早就来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屏线 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