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寸显示器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15):
今天客户拿了台19的AOC 具体型号不清楚.
故障为不通电.
电源板输出5V 16V 正常,
排除电源板.
量驱动板电压也有.
但是去量开关电压
全部只有0.7V左右.~
因为客户急,所以直接就换板.
但是我就是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之前遇到很多这种问题. 因技术有限,
全部都是换板解决.
求 高手指点..

网友:
程序坏了吧??以前修过几台AOC的,那个时候不懂刷程序,是直接买存储程序的那个芯片过来换上。

网友:
是线性电压转换管坏 导致无MCU3.3输出 或者是转换电路的问题 看看吧

网友:
看屏5V有没有 可以接到屏5V上

网友:
应该是DC-d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