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的电路的铁盖子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2-09-15):
今天修一台显示器,白屏,驱动板什么的,都正常!于是怀疑是屏 的电路有问题!这个时候问题来了,NND,屏电路上盖着一个贴片,3颗螺丝都咬死了,拆不开,大家有啥方案没?不然只能暴利拆解了,那个铁片不厚。

网友(点评):
上图就给你方法

网友:
上张图片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
暴力小心里面的逻辑板。

网友:
上张图让大家看看不就知道怎么解决了,用暴利即伤脑子又伤身

网友:
怎么会打不开呢,螺丝在两边的吧!哈哈

网友:
暴利拆吧,

网友:
螺丝坏了就只能暴力拆,不过要心细点,伤到逻辑板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暴力破拆了!!!保险断了!

网友:
要智取,不能强行

网友:
铁盖子是一条长长的铁皮,比较软,螺丝锁在前面一点,从后面撬开,然后用尖嘴钳......

网友:
我还以为用榔头,撬棍呢,呵呵

网友:
还可以用电动螺丝刀拆啊

网友:
一定要谨慎 修液晶5-6年了 我一共扣坏了3块 血淋淋的教训啊 小心驶得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