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怎么维修?

楼主(2012-09-16):
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焊台,编程器,一般就能搞定了!!!!!!!!

网友:
维修的意义不大吧  除非你维修的量大  不然没什么意思

网友:
内存新的才那么点钱。。修着没意义吧

网友:
一般修修一代内存还可以  现在三代内存几十元  你收客户多少钱啊  浪费时间还不如去修点别的

网友:
就当练技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