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完系统有声音,关机后一段时间开机找不到声卡

楼主(2012-09-16):
刚装完系统有声音,关机后一段时间在开机没声音设备管理器里也找不到声卡
另一个疑问是刚装完系统,没插声音跳线,也有声音
有老鸟遇见这样的问题求教一下

网友:
驱动再更新一次 试试了

网友:
先排除软故障,不行就是硬件了啊,声卡芯片,晶振什么的,还有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给客户做好系统,测试一切都正常了,客户拿走,不过到家后又打电话给我说没声音,我上门一看果然,驱动没了!我把驱动装好声音有了,可是我在重启一下声音又没了,实在没办法,最后加了个独立声卡!

网友:
我上次也 ,重新打驱动也是如此,后来装了个WIN7就好了

网友:
声卡挂掉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声卡

网友:
哈哈。。楼主,别乱搞哈,是联想的机吧。。我搞过好几台了,XP装好后重启没声音,WIN7后就OK。。`XP系统要安装一个NET .3.0程序,就不会重启掉声卡驱动了。。。。HP CQ40 XP系统重启后声卡掉,要打上官方声卡补丁。。

网友:
上次我也遇上一台,开机有声音,进系统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斯巴达克AM2的主板,还有一台是升技AM2的主板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装win7就没事了吗?我装的xp,有时候开机又检测到声卡了,但还得重新装驱动,有时候开机又没声卡了

网友:
同意8楼说的,这个HP 机器型号有不少。

网友:
清BIOS试试

网友:
XP系统要安装一个NET .3.0程序,就不会重启掉声卡驱动了。。。。HP CQ40 XP系统重启后声卡掉,要打上官方声卡补丁。。

又一个知识点。学习了!

网友:
其实还是驱动的问题,安装另外一个版本的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