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那种网段最佳

楼主(2012-09-16):
公司网络已经超过253台电脑,其中这一网段有部分人能代理上网,有部分人不能上网,为了方便工作,这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网段.那种方法最好.求解中.......................

网友:
改下掩码就行了,原来是255.255.255.0改成255.255.254.0,这样你用192.168.0.*和192.168.1.*都可以互相访问了,或者干脆改掩码为255.255.0.0

网友:
首先谢谢了,我们办公区的比较集中,车间的人有个别主管在上网,并且我们是用服务器遥志软件代理上网的。网段是192.168.0.1,那一网段是用路由器,还是再做一个两个网卡的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