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片散热好,还是软垫散热好?

楼主(2012-09-16):
近几月修的HP V3000的机子,大多修好了都用不住,温度一直降不下来,开机显卡就是六十来度,CPU也居高在五十多,运行一会后,都能飙升到80以上,就连硬盘都可以超过五十度,那个鲁大师一直哇哇哇哇的叫,心都凉了,问朋友说你加铜片,用好的导热硅脂,我都试过好几台机子了,效果不是太明显,也有朋友说,本来导热管就是铜制的,加铜片只能解决大多的机子,铜片接触有时也不太均匀,用导热的硅垫好,基本上把晶体部分可以全部的包裹住,现在手里没有这些个硅垫,问问大家那个软垫好用么?如果可以就买一些,BGA返修是在太麻烦了

网友:
铜片传送热量更快些,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A:
不换显卡的?改良版

网友:
铜片好我一直用铜片的

网友:
一般来说 铜片比常见的硅胶垫好很多,但前提是注意以下几点:
1,铜片的厚度要控制好
2,铜片表面的平整度要好,我一般采用3000目的砂纸放在玻璃上,然后把铜片放在上面磨平整, 注意我采用的是3000目的砂纸
3,涂抹的硅脂也有讲究,最好是纳米级的含银的,我采用的是进口罐装的,这个要看个人对这方面的投入的重视程度的。
4,对一些著名的显卡门的显卡来说,建议不要简单的采用 加焊 或是 重植球来解决,还是老实点换改良版的吧。
注: 针对ASUS A8系列的有独立显卡板的机器,个人一般都采用直接更换成A卡的显卡板,或是非显卡门显卡板,只要该下BIOS就可以了,前提是客户能接受换显卡的价格。

网友:
其实铜片和硅胶垫的效果都差不多,温度也不会相差很多,最多也就3度左右,像V3000的机器,本来就是设计上的缺陷,加上显卡的缺陷,所以像降低返修率,只能换改良的。

网友:
铜片明显比软垫要好得多,但是用了铜片再加导热硅垫那是多此一举

网友(点评):
导热硅是 说的导热硅脂 还是 导热硅垫呢? 一字之差 意差千里

网友:
铜片好过软垫,加铜片 改风扇 效果会好些吧!

网友:
用铜片会散热要好一些

网友B:
总体铜片效果比散热脚垫要好很多啊。但是像V3000这种机器,我个人经验。即便换上铜片。也无法很好的控制温度。倒不如把风扇改成常转,再更换成改良显卡。这时配合铜片会有很好的效果哦

网友:
V3000是那样的,不能搞大点的事情,有些现在的新机子温度也很高啊,叫的厉害,也没见死机

网友:
最好 用铜片上面垫上软垫 一起用可以了

网友:
要想解决,就必须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体铜片效果比散热脚垫要好很多啊。但是像V3000这种机器,我个人经验。即便换上铜片。也无法很好的控制温度 ...

好多客户都不愿意改成常转,一,嫌声音吵。二,嫌电池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显卡的?改良版

改良版型号?白胶还是?

网友:
不换的话就植一下珠` 然后加铜片` 风扇常转

网友:
我自己觉得硅胶的好

网友:
当然是铜片

网友:
还是换显卡才是正道的.

网友:
要想弄好,,,,达到满意,,,,就老老实实用铜片。。。实践无数次的结果。。。

网友:
改不改良无所谓,,,只要铜片用好了,,,比啥都强。

网友:
1. 反對換改良顯卡. 因為1. 不能保證買到的是全新. 2. 浪費時間郵購.
2. 本人這麼多年內只是用熱風槍加焊v3000的, 返修很低. 前提是要做很好的散熱.
    1. 銅片的厚度是很重要, 不要以為越厚越好, 原則是顯卡銅片和散熱片要保持表面平衡, 緊貼.
    2. 太便宜那種散熱膏真的不能用, 我有比較過好散熱膏和差的返修率的.
    3. 一定要用同片不要用那軟墊, 那個導熱不好的, 你放個手指上去就知道, 那個更能導熱.
    4.如散熱銅表面已發黑, 用沙紙麻磨光滑, 原理就表面氧化的金屬影鄉導電, 其實也會影鄉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