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进系统还没到滚动条就自动关机,BIOS里只要一改动保存退出也自动关机

楼主(2012-09-16):
请教大伙

华硕 AM2 M2n-X  主板一进系统还没到滚动条就自动关机,BIOS里只要一改动保存退出也自动关机

手动快捷键重启不自动关机,冷重启也不关机

就是一进BIOS保存退出后就自动关机

现在故障严重了,一开机刚要显示字幕就自动关机了,

电池放过电了,硬盘也拨了,都不好用

网友:
拆掉外围设备,检查供电,刷BIOS

网友:
刷BIOS,换SB

网友(点评):
兄弟不晓得SB是何物

网友:
重装系统,再不行换电源

网友:
先刷个bios呀

网友:
电源,BIOS,南桥!

网友:
呵呵,SB是南桥的意思,换吧

网友:
应该是SB的问题

网友:
SB是南桥,那人家说NB,你不会理解牛b,晕,看来你对桥的认识不够深,反应不过来

网友:
先刷了BIOS再说呀,刷了BIOS再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天呀SB和NB都不知也做维修。

网友:
会不会COMS电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