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03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2-09-16):
联想2003开机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2A,开关键待机电压为19V,求高手

客人拿来时说是打雷后出的问题

网友:
2003怎么没听说这号笔记本 看B壳上得型号把  先看有木有过隔离 有木有3V5v 打一下各个电感 有无短路 不要什么事都不做就发帖

网友:
我晕,这么简短啊,先看看有3V 5V没、、、要么先换个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触摸一下网卡芯片温度是否很高 ————》是——————》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