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开机掉电,不知从何修起,求丝路。

楼主(2012-09-16):
钩鱼岛是中国的。

接修一台联想F41M,(仁宝la-3571p)能开机,但电流从0.01上到0.03A后就上不去了,3秒后再掉下来,以前没修过这样的故障,请知道的大仙给条丝路呀。谢谢了。

网友:
掉电之后能再开

网友:
缺电压,查各个供电,就知道了

网友:
先量量电压有没有出来,照着时序修呗

网友:
按照时序看一看缺少什么信号还是电压

网友:
按下开机键有反应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应查12V开启电压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就好了

网友:
电压出不来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了,放一晚上,今早来开就能开了,不敢给客户呀

谢谢,LS几位,给的丝路,虽然没修自己好了,但也长了经验。

网友:
那还是有问题,可定有返修

网友:
那还是有问题,没有撤底解决呀。。

网友:
BIOS芯片涮个没。试试

网友:
测量全板电压,应该是CPU电压没起来。

网友(2012-10-20):
我这也有一台,进PE或XP,过几分钟就掉电 ,掉下去又能在触发。CPU,内存,硬盘都换过。南桥换过,北桥加焊过,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