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K32K1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2-09-16):
插上电源线,指示灯亮 一下 就熄灭了,按 开关机 无反应,,,,当 你把 电源线 拔掉 的时候 指示灯 有亮了,,不一会 灭了,,电源板上 一共 有 5V电压 12V 18V 24V ,插上电源线,指示灯亮 一瞬间  待机5V电压 正常,当 灯熄灭 的时候 电压降到3.多V   ,,我把 到 主板 的那路 供电 拔掉 的时候  待机5V正常 ,指示灯也正常 长亮,,,(但是没法开机,因为 主板没电,)所有电路板 都看了 没有 电容鼓包 和 虚焊 ,我接了一个假的5V电压 电视成功点亮了不过当电视看到20多分钟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机开关电压PW就不正常3.多V所以开不开机断电后在开机还可以开开问题循环,这是哪的问题  电源板还是主板 郁闷啊

网友:
首先把待机的5V修好。很有可能是待机5V的电容出问题了。代换试试。

网友:
还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待机5V电源中的光耦合431 还有供电二极管 光耦旁边的两个贴片电容 就这么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