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屏算是坏了么

楼主(2012-09-16):
  原本是灯管坏了  换完就成这样了  一开始上边黑的地方还有图像   不小心在通电的时候把 驱动板到屏的排线碰掉了 ,,后来连人都没有了

网友:
一半部分显示,一半白屏就是屏坏了,是不是在拆装屏的时间压到屏了

网友:
呵呵  曾经我也搞坏过两个!现在小心了

网友:
  没注意啊  我换的实话吧 屏都拆开了 啊   是不是链带啊??

网友:
估计找专家都难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你找个屏先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没的救了,修复代价太贵了,要客户肯出费用在换个屏。

网友:
是屏坏了换屏

网友:
一定是装的时候弄到屏边上那三个片块了!!一句话还得小心

网友:
呵呵 屏坏了 跟我上次的情况差不多 结果我跟客户一人一半 给他换了个屏 也没亏多少 我跟他讲换屏650 一人一半他出325 呵呵 没亏多少啊

网友:
先 外接一个显示器, 看看 能不能 正常?

网友:
这个多半是把屏上的第一个排线弄松了。。

网友:
看来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修复。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你这直接报废了,估计是你换灯管的时候,把屏跟屏电路板中间屏电路芯线弄开了哦!这个大神都表示无奈咯!